DELL n3010 不触发 RT8206B和RT8206L 通用

楼主(2017-08-10):
有待机不触发,3.3V有但是触发后就没有,怀疑RT8206B坏了,手头没有RT8206B,就有RT8206L换上后故障解决。

网友A:
不错,维修思路挺清晰的,值得学习!

网友:
芯片代换,记住了

网友B:
你这最好还是配点图。不然不好加分。

网友:
6237也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最好还是配点图。不然不好加分。

我不会截图,以后学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错,维修思路挺清晰的,值得学习!

这个没啥技术含量。。。。。。。。。。。

网友:
胆大心细   勇于尝试 楼主厉害了

网友:
RT8206B和RT8206L 通用 这个是验证过的参考意义所在 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啥技术含量。。。。。。。。。。。

鼓励发帖可以多发点维修案列

网友:
我怎么经常换待机芯片,都没有成功过呢

网友:
谢谢楼主先做 实验  呵呵 加分了

网友:
很好的经验,加分鼓励!

网友:
前面一样,应该基本上都通用。。

网友:
待机有 触发后没有  更像是短路保护的样子

网友:
是可以代换是吧

网友:
芯片前面数字一样,后面字幕部一样,有好多都可以通用,加分了

网友:
不错,学习了,有图有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