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V131 版号10321-1 不定时掉电 无从下手

楼主(2017-08-10):
这台机器是换完板子快3个月回来的   卖家只保修1个月  我保客户3个月  没办法只能自己维修了  这个掉电不固定  有时用一天都不会掉电  反正是疑难杂症  板载的CPU   内存已经换过  裸板测试也是不定时掉电  估计要从新买板子给客户了  论坛搜此板子无通病掉电  请问论坛大师有遇到此问题嘛???

网友:
机器越来越不好修了。。。。。。。。。。。。。。

网友A:
掉电后有待机吗,或者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后有待机吗,或者刷个BIOS试试

有待机电压

网友B:
这个板子啊,先换个U试一下

网友C:
掉电后还能再吃触发开机吗?如果能的话先从板子各相供电入手查下

网友D:
修出个真理来。修出一片天。相信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啊,先换个U试一下

U是板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掉电后还能再吃触发开机吗?如果能的话先从板子各相供电入手查下

能   掉电后可以开机  然后又  不定时的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出个真理来。修出一片天。相信自己

修的怀疑人生了

网友:
昨天修了一个华硕的掉电  板载cpu  做桥后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啊,先换个U试一下

板载的U不是简单随意就能换的

网友:
掉电 查查供电 或者温控 线路相关

网友:
疑难杂症不好修,但是温度信号引起的可能性大

网友E:
查下电压是不是都正常 我以前遇到过1.05v变成1.5V的 就会导致不定时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下电压是不是都正常 我以前遇到过1.05v变成1.5V的 就会导致不定时掉电

电压查了好几遍  都是正常的

网友:
会不会是EC不稳定 我以前也修到过 还有就是小电阻 华硕的机子小电阻容易出毛病

网友:
板载CPU问题,,我遇到过,,直接和别人交换了,,

网友:
我头几天掉电的放弃了,我那个很奇怪调BIOS不掉电,一过检测就掉电。

网友:
是不是过热啊  感觉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