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60

楼主(2017-08-10):
联想Z360 机器故障 不触发 待机什么都挺正常 想下个BIOS试试 求助Z360 板号 DALL7AMB6D0 REV D

网友:
查一下EC的待机条件啊

网友:
待机好像有个1。几V的,那个不正常吧?

网友:
额,这还有蛮多需要看的,EC和桥的条件

网友:
这个bios论坛里面有呢

网友:
机器有没有待机还是不触发?

网友:
S5_ON  发出                  没有啊   先修S5

网友:
在论坛搜一下,这个机器BIOS 挺多,3  5V 电压有没有

网友:
先看下待机条件,有些只有试过才知道好不好。

网友:
查图纸看下EC的工作条件 以及南桥参与的相关信号

网友:
EC 和南桥的待机条件呢

网友:
按时序来修呀,待机正常→Ec正常→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