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540求助

楼主(2017-08-10):
手上有台联想 E540,触发后0.02,论坛有说放电可以开机,我这个不行,按通病加焊北桥,可以触发了,外接有显示,但是内接屏无显示,屏线无色差信号,BIOS 刷了,无果,大师们指点一下
通病

网友:
既然加焊北桥可以触发了,内屏无显,为何不换北桥试试

网友:
换一个显卡吧

网友:
换桥吧,一般这种就是桥坏了或者桥没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