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FM2D3M 主板很奇葩的故障

楼主(2017-08-10):
联想CFM2D3M 主板很奇葩的故障

一台联想台式机    早上用的好好的,下午来开机,画面只停在联想LOGO处

经检测 拨掉硬盘可以跑过LOGO  插入硬盘就不能,问题确定是检测不过硬盘

当要宣布硬盘坏了的时候想想还是拿硬盘到另一个机子上试试吧,拿到另个机子上一挂,竟然完全没问题,可以进系统,拿回原机一挂,,。又是一样的只停在LOGO处。。估计是SATA口问题,但为了确定又拿了块新硬盘接在这台联想机子上,竟然没问题,跑过去了。。奇葩呀,到底是什么问题?

刷BIOS??? 想刷又不知怎么刷,好像这个主板是64脚的BIOS  用不了编程器。。。

网友:
求老玩家给个DOS下或PE下的刷BIOS软件试试。。AMI 的BIOS没刷过。。。

网友:
SATA     南桥 容易坏...............

网友:
兄弟,看清我写的内容呀,你说坏了,换块硬盘接上去又是正常的。。怎么能说坏了呢。。

网友:
一般来说,像这种莫名其妙的问题都是硬件有问题,主板和硬盘的电气性能下降

网友:
谢谢各位,本人已搞清楚 BIOS芯片是块8脚的 WINBOND  W25Q3XX X 芯片,,已成功用编程器刷成新的BIOS

不过还是检测不过这块硬盘,没办法 了,只好和另台电脑硬盘对换来用。。。真是无语了

网友:
这个正常都 遇到几台了。。。。。。。。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坐等

网友:
刷过BIOS了,但也没有解决,只有换这个硬盘到另台机子用,另台机子的硬盘换到这台机用,目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