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520 不定时死机掉电,求助

楼主(2017-08-10):
这个机器有铁壳管子 我都已经更换了 ,BIOS也刷过了,内存、CPU也都换了,系统也重装了,散热也搞了,还是不定时的掉电,有时要5小时突然就灭了,然后重启又可以开,有时2小时不到就死机了,这个谁遇到过吗,给点提示,谢谢大家了。
cpu

网友:
桥试下 死机这种麻烦

网友:
可以试下桥的散热,一般是散热贴的,贴有时干,散热效果也不行

网友:
温控(有的可以去保护),独显(这个可开3D测试),桥(补焊),某个供电不稳(示波器慢慢找),都可能造成。

网友:
你说的这个情况我感觉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看下是不是温度过高

网友:
温控电路先干掉 然后再测试试一下

网友:
看看掉电后那个信号没有了!!!!

网友:
换个桥试试

网友:
考虑bios 不是刷 而是要把他换掉 bios芯片联想修到过几个这个现象的

网友:
我把机器退掉了,客户给的维修费也不高,折腾了几天了,实在不想搞了,还没报维修风险。

网友:
建议楼主退货别修了,因为修下去很可能无结果

网友:
这种不定时的掉电真的很头疼。又不知道那里出了问题有没有时间去折腾。

网友:
光换管是不行的,还要把芯片一起换掉

网友:
铁壳管子前面的芯片换了吗 有可能是芯片问题

网友:
原装适配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