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神舟精盾K470-I3不开机

楼主(2017-08-10):
神舟精盾K470-I3不开机,电流上到0.10左右掉。呵呵,据说神舟有通病,很象啊。拆机,测得3.3V待机OK ,钥匙发后没有5V,简单。OZ815,找到图:

测得PIN 1,6电压正常,就是没有5V。再测5V负载正常,那么....是它了?换掉5V电容,一次性搞定!

网友:
还没有修到过这款机器!!!!!!!!!

网友:
这种固态电容,天生拥有超高的摔坏率,也是醉了

网友:
这个机器我也修过几台 了,应该属于通病了

网友:
謝謝並分享信息。 好好保持 喜歡它

网友:
这个也算通病了   修好好几个了       一般都是电容坏

网友:
也不得不说神舟的做工  确实是不感恭维    还在使用这种电容

网友:
通病?这样的问题下次要记住了 捡钱的机器

网友:
学习了ACER也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