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8D选哪个

楼主(2017-08-10):
现在手上有一个直风,所以准备入一个旋风风枪,主要用来焊接BGA小芯片,目前主要是修笔记本,也有意想往手机方面转.

在迅维上看到PPD868D,迅维868D,外观都一样,价格也差不多,有选择困难症,有经验的同行,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BGA小芯片直风就已经可以了,建议买快克2008

网友:
引用 网友A:
BGA小芯片直风就已经可以了,建议买快克2008

谢谢回复,不过听很多人反应2008风速小,价格也有点高,再一个假货比较多,暂不考虑

网友B:
2008第一是贵,第二是风量小,到手需要改风扇,预计要投入50元综合费用,然后还要校准温度。
迅维868和没改过的2008相比,风量肯定是秒杀。搞CPU完全没问题,不过没有温度存储。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08第一是贵,第二是风量小,到手需要改风扇,预计要投入50元综合费用,然后还要校准温度。
迅维868和没 ...

谢谢回复,看来我选对了,昨晚已经拍了迅维868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