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70E5J 过logo掉电

楼主(2017-08-10):
    三星270E5J
故障:开机过logo掉电
板号:BA41-02342A (HST)
       天气最近凉快许多,早上送完娃上学,到店上班,刚开门生意来了,同行送来一台三星270E5J笔记本,跟我说不开机,同行留机先走了,拿到机器电池拿掉,接上电流表先试试,看看什么症状,开机电流跑码了,在看屏幕亮机进在进系统,心里想着这不是没问题么,又来送钱了,还没到桌面,啪的一声掉电了,看来问题没这么简单,拆机测量各个模块供电阻值都正常,裸板加电开机测试各个电压,测到3-5V电压的时候3.3V正常,5V变成的4.几V,看来5V这边出问题了,板子上仔细看了下,看到5V铝电解电容表面稍微有点突起,测量的其他地方也都正常,那就先把他干掉吧,料板上找了一个换上去,开机测试5V这边,电压上来了,简装进系统测试正常,备份了亮机BIOS,亮机很快,绝对好用,有需要的铁友们可以下载

三星270E5J BA41-02342A(HST).zip

4.05 MB, 阅读权限: 220, 下载次数: 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楼主,,维修过程,,图片多一点啊,,在那里坏了!1有图有真像啊!·!让小白也学习一下啊!

网友:
学习一下啊!好经验,学习一下维修过程

网友:
楼主着简直就是秒杀啊 学习啦---

网友:
学习 学习了 以后遇到这样的问题也可以先看看 可以说是秒杀了

网友:
是的,,,一般要先量一下各路的电压,,楼主细心

网友:
楼主太细心,凭眼力就解决问题了,不过很多时候,直观都可以发现问题。

网友:
。。。捡钱,捡死鱼

网友:
鼓包严重吗  ?   眼熟犀利的很啊

网友:
是不是电容漏电引起的掉电啊。简单的一眼看出来了佩服楼主啊。看不出来的要用示波器了吧。

网友:
学习 学习了 以后遇到这样的问题也可以先看看 可以说是秒杀了   楼主很细心啊

网友:
眼神好,直接秒杀,还是功力深厚啊,有点凸起都被你看到了额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都是比较好修的,电容外观很容易发现问题

网友:
哇  可以啊  这种电容很难看出来鼓起来的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都是先刷bios,惊喜不断啊

网友:
有示波器 维修会更快的  有的时候眼睛是看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