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30 rad 屡烧上管

楼主(2017-08-10):
一片 280x3g 蓝宝石的 显卡 屡烧 上管q614 4c10n
换上 r428后 就烧
求 5230 rad 的
pdf 着急
显卡

网友:
烧上管要么G极悬空 要么后极短路 你看着办呗,。,

网友:
好好查一下吧 ,楼上说的线路慢慢查。

网友:
烧上管后面的电路有问题,测一下上管相连的线路

网友:
烧上管要么G极悬空 要么后极短路 你看着办呗,。

网友:
后级应该有短路。好好查一下 。不信把芯片也换了把

网友:
总烧 查一下BOOT引脚 和MOS管G级线路 或者 换电源芯片

网友:
查一下是不是后级有短路了

网友:
烧上管要么G极悬空 要么后极短路 .

网友:
估计还是后级有短路 你把芯片一起给他换了看看

网友:
烧上管要么G极悬空 要么后极短路 可以查一下看看

网友:
MOS管和电源管理IC一起换掉,不行丢掉

网友:
后级正常 5230的 芯片 不好找 定后 在测试一下

网友:
一直烧上管一般把上下管 和电源管理芯片一起更换 一般不会再烧了

网友:
芯片短路可能比较大

网友:
量下mos管控制极 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