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M3A76ME rev1.0不上电,不触发求助高手

楼主(2017-08-10):
主板拿来,开机排针有5V可以拉低,绿线5V其他条件我都测了如图中一样,就是插上电源,诊断卡上一个灯都不亮,强行绿线对地使电源工作之后诊断卡复位灯常亮,全板无复位,5VSB有,3vsb也有,请教高手为什么电源不工作

微星MS-7630-1.0主板电路图(工厂资料).pdf

网友:
本人新手,台式机主板没修过,请各位高手赐教,虚心求教

网友:
台式机这个维修钱少 花的时间多 一般不修直接换板子

网友:
实在很少有时间去看这个,直接换板子得了

网友:
你这字 写的我看不清楚

网友:
我是路过来学习的    顺便看看能不能来点下载分

网友:
IO不动作,看是否某小芯片不良或断线,强制开机复位灯常亮看是否缺电压

网友:
下了这功夫,估计你很快就能修好。

网友:
台式机主板,除了供电问题啥的,就别修了,搭时间真的不值得。

网友:
客户同意换主板就换二手主板吧,实在没必要深究

网友:
联想这主板    乱七八糟问题    不好弄

网友:
台式机主板?  怎么也跑到这来了。。

网友:
台式机的直接就换了 !!!!!!!!!

网友:
楼主修好这板要收多少钱呀?看样子一定不少。

网友:
换板吧,台式机主板以前修,现在修的少。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修好了分享下

网友:
楼主实力维修,进来学习了
,,,,,,,,,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不是笔记本版块吗,怎么来了个台式机的

网友:
这个图纸好像不太好找。 谢谢

网友:
台式机主板,现在的越来越难修。。。。。。

网友:
直接换板子得了,台式机主板以前修,现在修的少

网友:
确实台式机没有什么价值观去研究了 维修钱很少 花时间多 所以建议看看简单就修下 麻烦点直接换好了 速度来钱快 问题也解决给客户

网友:
太复杂 建议楼主直接换板 修好了估计也收不到多少钱

网友:
待机条件不正常,查一下,

网友:
我台式机也没有修过 过来学习一下 哈哈哈哈

网友A:
一个灯都不亮 没有待机3.3?
落花有意随流水
待机3.3是有的 我换了另外一张诊断卡,出3.3待机
详情

网友:
你这个按不触发维修

网友:
台式机主板没修过,请各位高手赐教,虚心求教

网友:
台式机主板,现在的越来越难修 故障不好修

网友:
台式机这个维修钱少 花的时间多 一般不修直接换板子 +1

网友:
花的时间多 一般不修直接换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灯都不亮 没有待机3.3?
待机3.3是有的
我换了另外一张诊断卡,出3.3待机

网友:
需要基本功扎实,新手太难搞懂哈哈

网友:
建议用电脑上的记事本打字吧。手写有些看不清,有点帮不上呢

网友:
不能触发?

网友:
台式机主板,除了供电问题啥的,就别修了,搭时间真的不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