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D3V REV:2.0 反复报警重启

楼主(2017-08-10):
接到一块技嘉 B75 主板,上电跑15 53 报警 重启,反复这样。刷bios 涛声依旧。测电压 发现内存上面spd 无3.3V供电,跑线,3.3v经过内存插槽旁边一个小电阻获得,电阻一端有3.3v电压,经过电阻就没有了,于是上了一个0欧姆的电阻上去,上电,好了。反复测试,没有问题,高手勿喷,纯属个人维修经历!

网友:
现在b75的板子很吃香啊  比以往贵了不少

网友A:
是哪一个电阻嘛,楼主好人做到底撒

网友:
现在主板修的少,还是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台式机不会搞   就是三板斧   砍完不好就放弃了

网友:
不错 不错  技嘉我也有几片 这样问题 刷bios还都没搞定

网友:
太多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真没有碰到过

网友:
确实叫高手路过,过不了内存都要检测spd信号,没得一般飞3。3v电压,不去跑信号,很多台机图纸少

网友:
謝謝並分享信息。 好好保持 喜歡它

网友:
教程详细,下次碰到这种故障,修的不要太快啊!

网友:
我比较懒,现在不跑线了,直接拉线。

网友:
b75可以兼容6系列板子1卖 还带3.0 绝对好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哪一个电阻嘛,楼主好人做到底撒

人家图上标的很清除了,内存槽边上有个0殴电阻

网友:
台式机基本上没修过

网友:
楼主好技术,修的不错 支持·····················

网友:
那个电阻啊  通病啊    你不知道吗啊

网友:
学习了 虽然现在很少修主板了 但是还是值得学习万一遇到可以秒杀问题

网友:
这样的板子,不好修,厉害了,不喜欢修这样的

网友:
3.3v经过内存插槽旁边一个小电阻获得,电阻一端有3.3v电压,经过电阻就没有了,于是上了一个0欧姆的电阻上去,上电,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