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内存条号 X450LD 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7-08-10):
今天收到一台2修的ASUS X450LD原装BIOS给人刷过了,开机慢而且不定时掉电。
在论坛下了几个BIOS都不行。那个大神有原厂的BIOS可以分享

网友:
不定时掉电一般不是BIOS问题的,,,,

网友A:
检查导管是否有问题 测各供电是否稳定

网友A:
温度怎么样???????????????????

网友:
会不会温控电路出问题了啊  还是其他问题  都要查的  不一定刷bios就ok

网友:
不定时 掉电  BIOS刷过 你应该查查别的

网友:
华硕的BIOS官网就有,为啥上这找呢。

网友:
不行淘宝上买一个  这个问题确实是bios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导管是否有问题 测各供电是否稳定

温度都正常,就算在BIOS也是会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怎么样???????????????????

温度都正常,在BIOS里也是一样掉电的

网友:
啊 那就不好搞了!!!!!!!!!!!!

网友:
可更有供电不稳定 测一下各路供电吧

网友:
换个思路呢         不一定是BIOS呢

网友:
原厂BIOS  可以去淘宝买  BIOS问题  一般都是定时掉电   不定时掉电的  还是查查别的吧  各供电的滤波情况

网友:
碰到一台,不定时掉电死机,怀疑是板载内存引起的,但是不知怎么屏蔽

网友:
说不定上家是刷bios没好然后不修了呢,也许不说BIOS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