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软件]
【XORBOOT Uefi: 多系统引导程序】

楼主(2017-08-10):
XORBOOT(Uefi 版) 是一个轻量级的真彩图形化系统引导程序,可以管理多达 16 个系统的启动,可用来启动 常规 .EFI 文件;Windows NT 6.x VHD/VHDX/WIM;Linux系统;ISO 镜像文件等类型。

以下是两种不同效果的演示图:

#################################################
※ 下载地址
#################################################

网友:
发资料的时候能不能加一些详细说明,有些东西安装不上也没法用啊

网友:
你这个贴子补发一下图片

网友:
家里的电脑用的人多不想别人动自己的电脑,就打算做双系统。但是windows自带的双系统启动菜单功能太单一,小孩不太会玩,怕他乱按,一开电脑进到我用的系统就不好了,就决定使用xorboot。因为它可以设定默认启动的系统。

注意事项

1.我之前用的是1个1Tb的机械硬盘。使用一切正常。后来加了个固态硬盘做为主硬盘。只是简单修改了下配置文件而已。
双系统的话电脑太新了。xp用机械硬盘根本装不上,打了磁盘补丁都不行。只好使用win7+win7.但是win7的激活很有问题。第一系统软件激活。然后激活第二系统。进到第一系统激活失效,再次激活第一系统,第二系统又未激活。很崩溃的。。。
最后第一系统软激活,第二系统激活码试了很多次才激活,之后一定要关闭自动更新啊。

uefi  win10因为是联网自动激活的所以激活很简单,格式化硬盘都能自动激活。

2.关于双系统安装。
        第一系统用安装版或ghost随便。安装完系统先把bootmgr和boot文件夹复制到其他地方备份,以供第二系统使用。再安装第二系统。
       第二系统使用安装版安装的系统,系统分区下会没有boot这个文件夹。需要把【正常安装好启动到桌面的win7系统】或之前备份的bootmgr和boot文件夹到第二系统分区根目录,如果没备份,到其他电脑或者虚拟机复制。ghost win7的里面去复制也行。用bootice查看bcd,应该类似于这个

,才是装好系统原装的。。

       第二系统如果使用ghost来安装,ghost恢复完是无法启动第二系统的。因为电脑开机只会使用第一系统的bootmgr调用第一系统的bcd。但是这个bcd根本没有第二系统的启动项。so,启动不了。建议PE下用启动修复工具修复下。或者PE下手动修改第一系统的bcd,添加第二系统启动项。

。要把第二系统设定好它的启动分区为你安装的那个分区才可以正常启动。

3.对于在设置过程中的文件名路径不要有汉字空格之类,最好全程使用英文名称路径。所使用的文件建议都存放在第一硬盘的第一分区的xorboot文件夹下。uefi版放在esp分区的xorboot下。

4.对于图片的设定不一定要很麻烦,我用的是透明效果。

,两张图片的尺寸必须一样。建议使用800 600的图片。因为这两张图片启动后加载在内存中(之前错误把图片删掉了!重启后还能看到图片大概,就是很模糊,神奇不?),减少内存占用。添加下文字,整理下碎片就可以使用了。
5.uefi启动所使用的图片分辨率  一定一定要与电脑开机后桌面使用的分辨率一致,因为uefi启动到

时已经有了分辨率的概念。我原来使用的800*600的图片启动以后,主板的图片竟然不在居中跑到了右下角去了?
所以要注意下分辨率问题。blos暂时没发现。

6.必须先科普下启动流程,之后才能灵活的设置多系统。。
blos系统启动简单流程。mbr--分区根目录的bootmgr--分区根目录的boot/bcd。
uefi启动  esp分区--EFI/Microsoft/boot/bootmgfw.efi---EFI/Microsoft/boot/bcd。

7.安装win7要用bootice把系统所在分区的分区引导记录设定为bootmgr,xp系统要设定为NTLDR.

传统blos。

使用的是mbr分区,先分区后装系统,所以没有恢复分区。第一份分区就是系统盘。

第一系统的设置方法,

第二系统的设置方法

。一定要注意分区号,磁盘号。

因为第一系统使用自己的bcd配置文件,无需其他设置。但是第二系统就比较麻烦。第二系统要修改该系统分区所在的bcd文件

。要把启动分区选择为该系统的分区才可以。
其他的windows系统类似。
还可以用xorboot启动iso或者img。我选择了DiskGenius的文件,官网有下载。可以不用进系统直接启动DG分区,备份电脑。恢复电脑。先把iso或img文件放到指定位置,设置如下

各项设置完多检查几遍,点保存,保存到硬盘就可以了。或者另存为,输出到文件以备后用。

UEFI启动。

先要保证电脑用uefi启动了。个人的做法是把硬盘分区全部用DG删除掉。然后用原版win10系统iso文件安装,用安装光盘来分区。因为安装光盘会自动建立GPT分区及分区必须文件,恢复分区,自动4K对齐。用安装光盘安装两次就可以了,记得第二次选择另一个分区。

不少人不会使用U版的。简单说一下。

然后点击导出到xorboot.efi

就有了xorboot.efi文件。保存备用。
之后用DG给esp分区分配一个盘符(盘符重启后自动消失)。建立xorboot文件夹,大致结构如下

。稳妥起见,在文件夹放入两张启动图片,xorboot.efi(启动文件)。xorboot。xor(配置文件,来源后面会讲到)。剩下的两个文件非必须的,后面会讲到的。
下面用xorboot新建菜单,系统一

,系统二

。注意磁盘与分区的选择。分区最好用容量来区分。因为默认的EFI/Microsoft/boot/bootmgfw.efi只能用来启动第一系统,而我又不想修改它,就复制这个文件到第二系统的分区自己建立的boot文件夹下,所以这样设置。

之后点保存就会生成xorboot.xor文件。把该文件放到esp目录上图的位置。
最后回到xorboot主程序,点击【添加】选择之前放在esp分区的xorboot.efi文件。添加成功把这个启动项上移到顶部保存就可以了。

其他的。
因为xorboot u版可以启动wim文件。所以我从pe里面提取出wim文件放到系统盘非esp分区(文件太大,放不下),设置好就可以在开机无需u盘启动pe系统了。设置如下。wim文件启动还需要boot.sdi这个特殊的文件,该文件在pe里面wim目录下或上级目录。把它放在esp分区的xorboot文件夹下。没有它,wim无法启动啊,不过有时没有的话第一次启动不了但第二次它自动生成就可以启动了。至于 $BCD$ 这个文件完全是自动生成不用管它。

我的设置方法总体上来说是让每一个系统单独启动,即使一个坏了另外一个也不受影响。uefi系统的esp分区也可以删除合并到win10所在主分区,设置好参数就可以了。但我为了系统稳定,避免出现后续未知问题保留esp分区。uefi启动时esp分区公用。系统分区互不干扰。
个人不喜欢设置分区的显隐,因为它每次修改都直接修改硬盘mbr,mbr坏了是很麻烦的。。直接在磁盘管理删除需要隐藏的分区盘符也可以起到类似的作用。

图片预览

图片重复的部分不需要修改,一重叠效果就出来了。还可以减少文件大小。

纯手工制作。绝对原创。希望被置顶,可以多教教大家。文字错误之处敬请见谅。

                                                                                                    2015.1..27

网友:
你这太复杂啊,直接搞个老毛桃与大白菜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