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速修 G400 无待机

楼主(2017-08-10):
机型G400 板号LA-9631P 现像为无待机
拆机 19V电压正常 3V 5V没输出 量了一下阻值正常 看图纸开启信号由EC发为0V
找到EC 查EC供电 发现3VLP没有 这个电压 19V正常后就应该有的  量了一下阻值 只有28欧姆 明显短路了 烧机大法用上 快速找到短路点 凶手就是它了
直接拆掉 试机正常

有的人说烧机大法怕烧坏别的东西  别人我是不知道  但我自己10年以上的维修经验 从来没有出现过用这种方法烧坏别的东西  如果真的有 那只能是你自己操作不当

网友:
烧机大法在维修工作中真的很有用很实用,也不只限于笔记本,显示器,很多都可以用的。

网友A:
这个确实快,但是烧鸡大法不赞同,很容易故障扩大化

网友:
思路清晰啊  没走弯路   修得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确实快,但是烧鸡大法不赞同,很容易故障扩大化

限流限压就好了,真有那么危险吗?遇到这类的不烧鸡帅哥是用的什么高招

网友:
烧机大法在维修工作中真的很有用很实用,也不只限于笔记本,显示器,很多都可以用的。
值得学习赞一个

网友:
烧机大法 也没有想象中危害那么大  主要是电压不要超过1.5V 基本都没事

网友:
想要修的快,烧鸡少不了!

网友:
这个直接秒杀、!!!这个电容好像我也修过几个

网友:
好,这种故障我们维修的最欢迎,烧鸡大法,嘿嘿。

网友:
嗯  还可以  这种机器到是多遇到才好啊  钱多多

网友:
烧鸡大法维修好招,一般可以快速准确的找出凶手!

网友:
好详细的维修经验啊 !!!!!!

网友:
最怕是那种烧机都不烫的 就难修了

网友:
电容短路的 机器真的修起来舒服啊!就喜欢这样的机器

网友:
要想修的快烧鸡少不了。但是个人喜欢把拆掉的元件再找一样的补回去。楼主是正常拆掉没装了吗。

网友:
遇到这类的不烧鸡帅哥是用的什么高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确实快,但是烧鸡大法不赞同,很容易故障扩大化

大神 你不会3V的电压去用12V击吧? 不会看着电压来吗? 3V用3V电压怎么会出现老化?

网友:
大短  无待机之类的都可以优先烧鸡大发

网友:
电压不要超过1.5V 基本都没事

网友B:
技术不错,对我来说平时不怎么用烧鸡,怕问题搞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技术不错,对我来说平时不怎么用烧鸡,怕问题搞大了

控制好电压就行了 不要超出它原本的输出应该会没事  不会有什么别的问题  如果19V电压短路 你不会全部一个一个拆吧 ? 这样那你要花多久时间来修一台机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控制好电压就行了 不要超出它原本的输出应该会没事  不会有什么别的问题  如果19V电压短路 你不会全部一 ...

19v 短路  汝会怎么烧  限几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确实快,但是烧鸡大法不赞同,很容易故障扩大化

只要你知道这个电压是几伏的      不超过这个电压烧鸡就不会扩大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19v 短路  汝会怎么烧  限几伏?

看情况 1点几V试 如果不行在加高点  你不可能用19V去烧的  怕你电源烧久了坏了

网友:
短路法用了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说过烧坏什么东西的 如果真的烧坏了别的东西就是你自己问题  不会操作

网友:
联想机电容短路的多 今天也修一台联想B50-30  一台联想G470  都是电容短路 不同的是G470直接电流5A ,B50的有保护,电流很小 跳动

网友:
烧挂东西的一般是上管击穿了,这个时候直接加电烧,容易损坏负载,一般不是上管短路烧机不会烧坏东西

网友:
这个电容不良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确实快,但是烧鸡大法不赞同,很容易故障扩大化

像这种故障烧鸡肯定能节约很多时间,大师不用烧鸡有什么更好更快的方法吗?

网友:
烧机也有风险的,如果倒霉就算电压电流控制好,有时也会把后级芯片烧坏!

网友:
烧鸡大法确实很好用,。真的是百试不爽啊哈

网友:
烧机大法,又快又准,谁用谁知道:ku:

网友:
仁宝的大短路 就是无待机 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确实快,但是烧鸡大法不赞同,很容易故障扩大化

如果是电容短路的百分之80都能直接眼睛看出来,剩下的百分之二十拆就是了,总共也没有多少料

网友:
通病来的,都是电容坏,这种机就是来钱快啊

网友:
EC 的3V待机 供电 电容 短路?????????????????

网友:
思路非常好,老手了,非常值得参考。谢谢了。

网友:
G400 这个机器问题也不少啊。显存也爱出问题

网友(2018-08-05):
烧机大法好用。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厉害了。路过学习了~~~~~希望有用

网友:
烧鸡大法维修好招......//////////

网友:
烧鸡大法,嘿嘿,好例子...........

网友:
秒杀大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