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翰美奇19寸液晶 炸保险,炸开关管,炸启动电阻维修!

楼主(2017-08-10):
液晶型号:翰美奇19寸液晶
液晶故障:三无(无高压,无低压,无触发)
维修过程:
上全图:

接口是三梅花,接头。

看这标,,没有拆过,,没有修过。

拆开一看,炸,炸,炸!

炸保险,炸启动电阻,炸开关。
开关管型号:CS4N60F

找了找没有找到,,想了想,能不能改一下啊!家里那有,那么多一样的啊!
看家里,废的液晶有几台,就是液晶屏有问题,驱动板,电源板,排线,按键都是好的!

拆了

全拆了,,这下,,下次有料了!!

一个也不放过!
用一个头字,12V 直接进去!

直接,,接驱动板12V

看改好了!外接个12V液晶变压器!

搞定!!新手学习一下,老司机,飘过!
想请教一下各位看客,各位老司机,各位大师!
给小白我,一点鼓力,给小白我,一个维修方向!

网友:
图呢,新手多学习经验,很好赞一个

网友:
我修过一个这样的显示器,也是电源坏,改的三星芯片,用了几个月,还是带负载不行,就改了,我没有打孔,是用原来的三孔,用电源线接到12伏上。

网友:
这种配件保存方式。。。值得肯定

网友:
现在维修显示器都是改,我都备了不少通用电源板,遇到难修的技改

网友:
很好的一种解决办法,有时候不得不这样修啊!

网友:
哥哥  是我网太卡还是怎么着 怎么看不到图啊

网友:
直接找个通用驱动板,加一个外接DC12V插头就搞定了,搞这么复杂?
看你拆了那么多东西,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