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机功放块代换

楼主(2017-08-10):
邻居家的电视机。来时说声音小。一看是康佳的。功放块型号是la42205.手头没有。很长时间没有修理电视机了。不可能有。那就代换吧。以前修理CRT电视时省了一堆件,看看吧。一看果然有收获。一个an7522n。眼前一亮。an7522n和la42205功能差不多。an7522n有音量控制(但是没有用了)。la42205有静音。an7522n虽然没有mute,但是可以用standby脚代替(最终结果都是没有声音)。剩下就是一样的了,电压。都是双声道,还有一个就是散热器固定孔一样。还有就是外围需要添加的零配件少(我加了3个电阻1个三极管1个电容)开干。首先拆芯片(我的方法很特殊,折下来的。呵呵!)

网友A:
LZ的基本功扎实,这样代换也是没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的基本功扎实,这样代换也是没谁了

谢谢加分。没有办法,1是不愿意为了一个配件发快递,2是这个功放块容易坏,换了也不一定能耐用。所以决定代换。

网友:
老司机了,很不错的教程,下次碰到也可以怎么搞搞!

网友:
表示看不到图纸

网友:
芯片是替换的厉害   飞线这么多

网友:
楼主的理论看来是非常过关的了 就是不知道改出来后返修的机率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