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一份刚修好疑难杂症的技嘉GA-H61M-S1图纸

楼主(2017-08-10):
技嘉GA-H61M-S1 很久没有修主板了 一直在维修 笔记本    主板拿来的时候开机有时风扇转几秒就掉电 有时开机风扇又可以一直转不掉电 但是两种情况都是不显示  先测量各路电压 发现CPU供电没有输出  测量了其他电压都有输出 但是测到一个1.8V的南桥供电开关管的时候 发现  2.2V输出 看了图纸 是1.8V的 怎么有2.2V出来呢 发现开关管Q24是由U3 LM358管控制 测量LM358的8脚 供电12V 3脚2,4V 不知道这个电压是不是正常的 然后用电子电路计算器算一下 连接在3脚的R4993和R221电阻 计算器算出输出正确的电压应该是1.6V左右 而现在他输出2.4V 肯定是输出过高了  找两个同样阻值一样的电阻换上去  开机 测量发现输出1.8V了 CPU供电也有了 接上显示器 亮了 到此维修结束  虽然简单 但是可以提供新手参考一下  一下是图纸

网友(2017-09-13):
你这个图纸是什么版本的呢?REV 2.1和Rev 3.01的论坛里早就有了,我现在缺Rev 2.2的图纸,你这个不标版本我是下还是不下呢?不是2.2那这10分就打水漂了

网友:
我也在求h61m-s1  REV:2.2的图纸,跟2.1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