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see K480 不出+28V。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17-08-10):
机器:Hasee K480
板号:广达TWD
-------------------------------------------------------------------------------------------------------------------------
-------------------------------------------------------------------------------------------------------------------------
        这两天机器少,小小休息了一会,就接到同行一台Hasee K480,插电电流直接上0.095不动,感觉哪有微短路,用手摸了下主板,发现在PU5的+28V升压芯SLG55448VTR片发热,心想这芯片就是爱坏。刚好手头上有块广达R62的主板,,用料和这板差不多,就先换了这个升压芯片。换上后无果。。。。哎,想偷懒都不行啊。
        拿出万用表,将PU5的电压输出脚17  13脚和主供电20脚的阻值打了一遍,各阻值正常。测得17脚只有19V。13脚的REG只有5V。看到这情况,是不是芯片输出电压的哪个拉低?就将R133电阻取掉,无果。13脚没电阻,只能先查别的。会不是是PG脚是外部接低导致 。芯片保护呢?断掉PG脚电阻PR134,无果。。。。
        会是哪个电容失效没达到升压的作用?想到就干,将相关的电容全换掉 无果,,,和之前一样 。。
        这时别的机器来了,,,这机应该干的差不多干了,反正同行走了,先放一边(广告之后,维修继续)

--------------------------------------------------------------------------------------------

        修好手头上的机器,,终于有时间修这台了,打开图纸,心想大部分PU5的芯片工作条件都修了,只有REG13脚没断了,为了好确定问题,只能割断REG13脚电容后的线路了,找到PC132,在其后面点的地方割断,上电,此时PU5芯片工作正常了,看来是+12VALW后级问题了。打开图纸,发现这12V去了三个地方,心想还好,去的地方不多,将这三个线路上的上拉电容逐一断开

。啊啊啊,一样无果。蛋痛了。心想广达以前也经常见过12V线路上的问题,有的图纸没标完所有去处,如果没标完,那就难找了。
        看看图纸,心想,也有可能是板层有问题,断开+12VALW线路上反级的电阻,直接将后级电路割断,飞线到这些断开的电路上,

,上电,正常     上屏亮 机了。 心里那个爽啊。
        装好机,上电大短,, 为啥,,将电池取下再次上电,不短了。啊,还有坏的,看来是保护隔离电路有MOS管烧了,,拆下主板,测量,原来是第一个MOS管坏了,小P沟道的MOS管,我这料板早拆完了,难找啊。只能找个大的换上

再次装机,测试没问题,打好螺丝丢一边测机去了。

网友:
原来是第一个MOS管坏了,小P沟道的MOS管

网友:
主板的板层有短路的是不好查的啊!楼主修好这个机器应该发了不少时间吧?

网友:
板层短路,,楼主料板不多啊。。这个MOS管很常见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