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份烧内存的技嘉B75-D3V-R11主板图纸 讲述为何烧内存

楼主(2017-08-10):
技嘉B75-D3V-R11 烧内存  讲起烧内存 想必大家应该也是很少听说的吧 我还是第一次见 客户拿来的时候 说是不显示 让我检查  插上测试卡开机 测试卡跑马 C1 以为是内存没有插好 把他拿出来看看 发现内存上面有几个电烧黑了 就告诉客户说内存坏啦 都烧黑了 然后就用我测试的内存插进去开机看看 一开机 内存瞬间冒烟 操  连我的内存也烧了 而且主板都不会自动保护 可恶   告诉客户没有那么简单 叫他留下来  客户留下来后  开始检查 测量内存供电 2.8V  奶奶的 供电怎么那么高呢   测量上下管的阻值也没发现有什么异常啊      打开图纸 测量U16的5脚供电5V正常 1脚BOOT 7.8V 有点高了 不过算了一下 他5V输入加上2.8V的输出电压 叠加起来 正好是7.8V 所以这个BOOT是正常的 这个芯片是不用别的芯片控制 只要供电和BOOT两个脚电压正常 他就自动控制上下管了  但是为什么会输出电压高呢   先把上下管换了再说 换了上下管后 依然输出2.8V   仔细想了一下 会不会是反馈电路出了问题呢   仔细看了看 发现R531电阻 有发霉的现象 把他拆出来测量 发现只有2K  而正常应该是20K 电阻变阻了 找一个20K的电阻换上 开机测量 1.5V出来了 故障修复    想不通的是 一般反馈电路出问题 一般不是没有电压输出么 为什么输出那么高的电压呢  第二就是 输出2.8V那么高的电压 为什么主板不保护呢 而且还跑马C1  真搞不懂  这个是图纸

网友A:
楼主这修机子还赔了一根内存啊   ~~~~

网友:
希望你的测机内存是1G一下的   不然不划算 帖子很有营养  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修机子还赔了一根内存啊   ~~~~

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滴。。。。。。。。。

网友:
技嘉h61主板内存spd也是比较容易烧坏卡槽金手指和局部烧焦

网友:
修主板有时候烧坏内存还有CPU等常有的。

网友:
啊  那个r531是补偿电路里面的电阻,也是反馈电路受影响的一个部分 阻值变小 是补偿过度了  原因应该就是这个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资料 希望多多分享维修经验 大家可以研究研究互相提升维修技术。

网友:
楼主    主修台式机么

网友:
电压偏高引起的烧内存,确实少见。不过对于那些烧内存的我都会重点先检查一下电压,防止万一。

网友(2017-10-02):
非常棒,学习了,非常精彩,应该多发类似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