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13款A1466不触发

楼主(2017-08-10):
机型  A1466 13款
板号 820-00165-A

故障 不触发 待机0.026 能亮灯

接电测电压
待机L7095 3.42v  正常

3.3V  S5 L7560 0.5V  故障就在这儿

打开图纸找到U7501 测试 vin vreg5 vreg3 EN  EN2
脚位分别是23 29 22 12 21
测量23VIN 0V
测对地值 000  短路

祭出我的烧机大法
找到后换掉 主供电还是没有 打开点位

发现还坏了个保险  都换掉
亮机

网友:
楼上队形真真整齐,我也是醉了

网友:
一个保险一个电容  可以报价好多钱了吧

网友:
这种属于简单问题了  现在好烦SMC坏的机器

网友:
这不是13款,这是15年的A1466或者是15年后,13款 主板板号:820-3437-A/B

网友A:
问问楼主保险坏了的有什么办法可以看出来呢。

网友:
LZ,实力真强,我们碰到机器,都是摸石头过河···················

网友:
s烧鸡大法玩的好啊 楼主  不错,,,学习了

网友:
这种 一般电容坏的多  都是电容引起的短路   烧鸡大法可以根治哦

网友:
机型  A1466 13款 楼主由图纸吗

网友:
楼主实力维修,进来学习了
,,,,,,,,,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厉害 路过学习

网友:
没有3.3V 然后待机短种是吗

网友:
这功力很扎实哦,学习了!

网友:
这机器如果主供电的电容短路,那个保险是必坏的,经常遇到

网友:
实力维修,进来学习了

网友:
LZ实力真强悍.......................

网友:
搞定就好 进钱就好 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问楼主保险坏了的有什么办法可以看出来呢。

保险坏了。表笔一打不就出来了

网友:
楼主确实实力强大,,时序清楚 苹果的真不怎么会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