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开机80ma电流归零后继续跳到80ma如此反复

楼主(2017-08-10):
刚开始进水的机器.80ma电流如此跳变.有点像没有检测到上盖.重做CPU换上盖无用.查i2c总线没有问题.换电源.无用.换USB无用.把显示ic和背光ic拆掉无用.以前修到过这种电流.只要搬板多能好.不是CPU坏了.吗的.可能还是电路.有大神修好过吗.
cpu

网友:
不行的话就搬板吧

网友:
这个电流是不过上盖,你做了上盖或者是没装好。

网友:
这种可能板层有问题,建议板板测试一下套件

网友:
搬板吧 我上次修过一个 也查不出来

网友A:
这个一般都是U挂了的,我试过这样的电流

网友:
总线出问题 了

网友(2017-09-22):
看一下右边螺丝孔线是不是打断了

网友:
可能你的上盖没做好,刷机能刷吗

网友:
上盖硬盘CPU之间通路问题,有些换硬盘可解决,有些必须做CPU

网友:
都重做过cpu了,直接搬板咯,666

网友:
机子还有很多要搞就搬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