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块希捷500G的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7-08-10):
我有一块希捷500G不认盘了,主板有时烫手(编号:100535704 REV D), 手里有一块希捷320G的板,(编号:100532367 REV B) 可以,换到500G上吗。
如果换板要换BIOS的话,320G那块板的BIOS是正装的,而500G那块板的BISO是倒装的,我该怎么做,请教高手帮忙解决。

网友:
看下主板上面的编号是否一样才能换BIOS,换板,你二块好象不同编号,根本换不了吧

网友:
还是某宝上买个一模一样的主板换上去吧

网友:
好像不能 还是老老实实的买一块 来的实际

网友:
大小不一样不能更换。大小一样的还要看生产日期生产地址。否则也不能更换

网友:
型号不同不能通用,而且现在这种盘子也不值钱,不值得维修

网友:
硬盘主板好试过一样的可以像不能乱换吧 ,

网友:
还是TAOBAO上买个一模一样的主板换

网友:
换上去也不不会来的,找个一模一样的才有希望。

网友:
BIOS不一样的,不可以换的。特别是要保存资料的时候。

网友:
不能直接替换,某宝上买块二手主板吧

网友:
版号不一样 主控和驱动都不是一样的吧 这样就没办法去换

网友:
还是搞个一样的板吧。因为不能用的。

网友:
编号不一样换不了。买一块吧。换BIOS.

网友:
看下编号一样不 ?

网友:
有没有换掉,有什么结果

网友:
看下主板上面的编号是否一样才能换BIOS

网友:
版号不对 换也没用

网友:
肯定不能直接更换的,要买一样的才行

网友:
bios 第一脚对好 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