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68T-MLE V2不触发已修好

楼主(2017-08-10):
华硕M4N68T-MLE V2不触发,待机3.3V正常,开机针电压1.12V不正常,是由POQ603转出电压到开机针.直接用待机电压3.3V飞到5脚开机正常显示
华硕

网友:
应该是有微短路或者上拉电阻问题

网友:
开机针上电压偏低,导自不起机!!用的是3.3V待机电压开的,不错,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开机上拉偏低,应该是有822排阻吧,为何不换了试试?

网友:
可以测一下稳压器输出端到开机排针的几个小元件,如果有损坏的更换掉即可,不一定非要用飞线大法

网友:
不明白开机针上拉电压不直接用待机3.3V,而是用PQ603上拉,多此一举

网友:
这个五角芯片是通病了!我修不到10片左右

网友:
直接用的待机电压吗? 不是要用图纸的

网友(2017-10-17):
我的待机电压和开机针脚都不正常。才1.0v , 不管我哪里的3.3拉过去 电压都会被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