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发贴,攒分,华硕K42R 2.0 BIOS

楼主(2017-08-10):
昨天修了个本,华硕的,型号是X42J,板号是k42jr  2.0,显卡故障,加焊修复

客户反应触摸板不管用,顺带修下,于是乎,我就开始折腾了,系统,驱动,

最后想到刷BIOS,不就是K42JR  2.0吗,对应上就行了,呵呵,(好傻好天真)

当然刷新的BIOS,依然是出像的,但是cpu好温暖啊,开机93度,不是吧,

之前没刷BIOS之前,也装有鲁大师,没有报警啊,难道是BIOS不对?但是

下载BIOS时,我是对应版号的呀,无奈,只好刷回来了,发这个贴,就是告诉大家

华硕本本,BIOS不能乱刷,就是刷错了,方向也不能迷茫,因为曾几何时,我还是个

小菜鸟的时候,遇到这种CPU高温,可能就开始,CPU坏,铜管坏,或者显卡坏,

放弃掉了,

k42jr 2.0.zip

网友:
楼主  这类问题主要是针对华硕的bios吗  学习了

网友:
华硕的刷修改过的BIOS就不会出现高温的问题了

网友:
asus 的机器BIOS种类太多了,好多多不好共用

网友A(2020-07-07):
你这个bios还有密码,,,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bios还有密码,,,醉了

没有的,你再检查下,或拍下回车试下,没有密码的,你看是不是误操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