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电脑上不了网

楼主(2017-08-10):
电脑本地连接都是正常的,但是就是ping不通上不了网。每次出问题都要把网卡驱动卸载掉然后用LSP网络修复才可以正常使用请问一下这个是什么问题
电脑

网友:
刷一下Bios试一试

网友:
驱动的问题吧

网友:
装个系统试试啊,或者更新下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