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00笔记本显LOGO后自动重启

楼主(2017-08-10):
接机后一测试,显示联想LOGO标志后就重启了,机器能点亮,想想应该问题比较简单,拆机后观察主板的外观,无外伤,把硬盘拆了测试,咦,不重启了,装了一块自己的硬盘上去,进系统了,难道是客户的硬盘坏了,还是系统软件坏了,把客户的硬盘装在台式机上,能够识别,看来多半是软件问题,电话给客户问有不有资料,客户说没有,直接在台式机上GO了个系统,装上去,正常了,希望大家下次遇到了能参考

网友A:
这种问题还没有遇到过 ~~~软件坏了也不应该logo重启啊 不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还没有遇到过 ~~~软件坏了也不应该logo重启啊 不懂了

这个不是软件问题,而是硬盘引导出了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还没有遇到过 ~~~软件坏了也不应该logo重启啊 不懂了

这种问题还真遇到过那么几台,只能说你修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