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小强附身的LG显示器白屏修复

楼主(2017-08-10):
型号:

故障:

拆机维修:
      一拆机内心是崩溃的,里面全是小强,竟然连壁虎也来秀恩爱“死了都要在一起”;

  看到这种情况,真心不想修了;为了赚点生活费,只好洗刷刷,清理脏物,洗干净,把电源板也拆下来洗了;一般来说:遇到白屏的首先检查屏供电正常不?出动神器:

屏供电没有,懒得查来源,直接飞了个5V过去:

飞好线,一看可爱的LOGO已经出来了,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
这种方法 最省时省事  赞 ~~~~~~~~~

网友:
哈哈 这个方法最好用  直接简单好多了

网友:
现在都变的很懒,都没有查原因,就直接飞线了,我有一次,还直接飞到屏电路板的保险处。

网友:
不出屏供电白屏:lol

网友:
绝对,不过5V电压通电就有,屏一直处在工作状态吧

网友:
这样飞过去不是待机的时候就出屏供电了?

网友:
修这样的情况真心修多了,那个尸体味道真的掩盖整个世界

网友:
呵呵。。。是啊。  所以说现在不管 三七 二十一   直接飞线再说!

网友:
这种方法 最省时省事 。。。。。。。。。。

网友:
很强!!  很暴力!

说是懒得查,你还是查了,不然,待机时5V直接加到屏不是一直会工作吗?

网友:
简单,快捷,省事,赚钱就好,能用为原则

网友:
看到满壳都是小强真是太恶心,为了生活也是没办法

网友:
直接简单好多了,直接简单好多了.

网友:
这种没电压的我一般先查一下看后级有没有短路,如果有短路的话飞线会引起5V拉低不开机

网友:
省时省力省时间 这样的可以说时秒杀嘛

网友:
没有平供电。。简单粗暴。。。给力

网友:
我也经常修到有蟑螂的,几个还没什么,有的拆开后很大的味道,尸体多的要垃圾铲来扫,真心不想修。。。。

网友:
靠海的 小强更多 遇到过一次100多的

网友:
确实快速 我都先测下屏的保修好的才飞

网友:
看到白屏的一般就直接换屏了。 不爱动脑子了。

网友:
这样飞线开机瞬间会白屏下吧。。。。。

网友:
我操,听说楼主中午加餐了

网友:
屏没5v供电,看来不是这些小动物影响的。

网友:
担心受怕啊 修这个显示器真是吓坏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