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

楼主(2017-08-10):
海尔机械师型号:M511-15 D2
开机正常显示,过几秒钟风扇狂转,伴随滴滴报警声,开关边上三个指示灯一直在闪,在论坛上搜到类似的问题说是刷BIOS解决了,刷了论坛上的BIOS,还是一样的故障,没思路了,求助大神指点啊。
刷BIOS

网友:
看看温度是不是真的高了啊

网友:
如果BIOS你只刷了一个 建议你在多刷几个

网友:
现在再修未来人类的板子一样的问题 是蓝天代工的主板

网友:
感觉故障不在bios上 方向应该是显卡部分 半年前修了一个神舟是显卡复位坏了与门5脚ic坏了

网友:
除 了温度以为 也只能是BOIS的问题了

网友:
BIOS出问题的概率大些,可以考虑多刷几个。如果是别的地方出问题就麻烦了。难查

网友:
先检查一下温度是不是正常,再就是这种机器需要刷写原厂BIOS才可以

网友:
再换个BIOS 再查查温控在测测散热怎么样 看看正常不

网友:
几声叫,是一直叫还是连续叫,·······················

网友:
如果急促连续叫声就是键盘报错,换键盘··············

网友:
报警报几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