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320显卡故障维修

楼主(2017-08-10):
   来一个戴尔本,曰黑屏不显示,型号为1320 ,英特尔4系列平台,南北桥,AMD显卡,插上电流表,触发到1A左右死机,那么肯定是自检不成功,先刷上bios  涛声依旧,示波器监测bios 2脚,为连续不断的波形,南桥没有读取内存信息的动作,LPC总线上有一小断脉冲,看来cpu已经取到了code,看着AMD显示卡和脏得很的散热片,毫不犹豫地上BGA台,回来再上电,电流不断上升,接上屏,显示了。
    哈哈,原来就这啊。

网友:
这种加焊下通常就好了

网友A:
我修机器大部分是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机器大部分是蒙的。。。。。。。。。。。。。。。。。。。。

大神自谦了

网友:
上BGA台,可以。。。。。。。。。

网友B:
这机器爱坏显卡已经是众所周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爱坏显卡已经是众所周知了。

反正我看见A标  心里就发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