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BL-M LX主板,开机提示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楼主(2017-08-10):
故障现象:开机提示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有一个USB接口不能用。维修过程:今天同行送来一个华硕M5A7BL-M LX主板,开机显示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因为之前遇到过这种情况,都是USB模式挑线帽丢造成的,就直接找这个主板的USB模式挑线帽了USBPW5-10。挑线帽在默认的1.2上面,换2.3试了试还是不行,接着看USB接口,没有外伤,舌头也没有断,在有一组2个USB口后面的主板上,有一个0欧姆排阻有进水的痕迹,用洗板水刷了刷,拷了一下,用万用表测这几个USB接口的阻值,其中三个口均正常,只有这一组中的一个接口,VCC为无穷大,D+为无穷大,(红地黑点)。量VCC到旁边的供电电容,不通,这一组USB接口的另一个直接连这个电容,直接飞了一根线。把0欧姆排阻换了一个,又量了一下阻值500多欧姆都正常了。开机插键盘试这个接口,大小写锁定键正常闪亮,开机还是提示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无语求解?????

网友A:
应该还是822排阻的问题,看桥附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822排阻的问题,看桥附近。

换一个试试去..........................

网友:
这个故障是因为USB接口的过流信号不正常导致的,正常是3.3V的高电平.一般由供电USB的5V电阻分压,3.3V的电平信号直接通入桥,   与USB的供电和一对差分信号线没有关系.你直接检查每一个USB的过流信号就可以.如果短路,或者电压不正常,应该知道怎么处理的吧

网友:
USB_OC信号出问题了,下这板子的点位一个一个查吧。

网友:
查USB_OC信号 下个点位图看看吧 ,还有有没有USB口明显损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