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W418L BIOS问题

楼主(2017-08-10):
很急!!!没有思路了。开机就出现BIOS桌面,设置后不能保存,使用N多方法都不行,查遍所有资料无果。换过电池,内存,硬盘,装过多次系统,清零N多次。现在没做的就是刷BIOS了。请大家指路。先谢谢!!!
刷BIOS

网友:
为什么不刷BIOS呢刷了不行再说不

网友:
把键盘拔掉试试,键盘坏的遇到好多了

网友:
啥意思,开机就进BIOS?硬盘模式设置好了没有?把UEFI关掉,或者打开看看

网友:
先把BIOS程序试一下试试看吧,这个和硬盘,内存没有太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