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个问题PDF截图怎么保存出来

楼主(2017-08-10):
前几天想帖子 再发几张PDF截图但是 用PDF自带的相机拍下来后没法保存出来   直接黏贴在这个帖子也不行    大家支个招  先谢谢大家

网友:
可以用PDF虚拟打印当前页,或QQ剪切某部分,方法很多。。。

网友:
直接用QQ截图就可以了

网友:
把win自带的截图工具固定到任务栏相当好用

网友:
我一般QQ截图。。。。。。。。。。。。。。。

网友A:
楼主,建议使用QQ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建议使用QQ截图

恩  我明白谢谢大神 我也感觉QQ截图好用

网友:
QQ截图可以啊     用系统里面截图也可以啊

网友:
我以前也不知道怎么截图,上次朋友教了我用QQ截图方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