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的宏基4741G 麻烦死了 坏一堆

楼主(2017-08-10):
接一个宏基4741G  同行的  还是亲戚  拆开发现进了些水  不过不严重 清洗后发现待机有点高 待机芯片51125发热 经测量为3VLDO短路 EC坏造成的  换EC后首次上电貌似跑码但南桥巨热 再次上电0.6左右 南桥热的不行 对地阻值只有30多 怀疑南桥坏 换南桥  南桥拆下后裸板通电 待机0.13  手摸网卡发热 拆掉后待机正常 找个HM55植球后装上 上电到0.12 经测量基本全板无供电 依次换掉内存供电芯片  VCCP 1.05V桥供电芯片后内存和桥电压正常 CPU无供电 换CPU供电芯片62882后CPU供电正常产生 并且可以正常显示亮机 此时测量无显卡供电 RT8208显卡供电芯片不好找 先用集显进系统发现滚动条掉电 并且风扇不转  以为是显卡供电造成 找了好久找到个RT8208装上后显卡供电正常 进系统依然掉电 现在准备刷BIOS    这个机器换了如下配件: EC  南桥 待机芯片 两个RT8209 一个网卡 一个RT8208    哎。。。。悲催的很 连工时都不够 一个待机芯片进水竟然烧掉这么多东西

网友:
看一半 何时才能免费认证

网友:
进水的机子,记得说过换一二个元件后修不好,最好就不要修了,即使能亮机也非常不稳定,后期麻烦更多,客户找你麻烦,说没修好,到时就哈哈

网友A:
坏的真多不知道刷了BIOS好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坏的真多不知道刷了BIOS好了没。。。。。。。。。。。。。

刷BIOS不能好   声卡也坏了  CPU也坏了 掉电换CPU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坏的真多不知道刷了BIOS好了没。。。。。。。。。。。。。

神机啊楼主辛苦啦这样还会搞不。。。

网友:
哈哈,你这点还不算多还没见过比这还多的吧。

网友:
卧槽!这这这换板就行啦!往后返修搞死人的……

网友:
这种进水的机器严重的话价位尽量要报高点,不然后续万一不稳定将会带来无尽的烦恼

网友:
你这点还不算多还没见过比这还多的吧

网友:
这个主板交换才180元,何必这么麻烦,有时候该放弃的就要放弃

网友:
进水太多修起来就没价值了

网友:
进水机子不好修!!!!!!!!!!!!!!!!!!!!!!!!

网友:
楼主厉害!这都能修好!向高手致敬

网友:
入水能修好 不错的了。。。。。。。。。。。。。。。。。。。。。。

网友:
这种烧一大片的修着真没意思,客户愿意出钱还好,还怕修好了不稳定

网友:
面对这样的机器如果客户不愿意给太多钱的话我都推荐客户换板。

网友:
呵呵 竟然烧了那么多 还有价值修吗

网友:
我有一台ACER 571G-50DA,板号LA-B991P,开机跑0.28应该是不过GCPU该查哪些关键点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