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 电源小板上的三极管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7-08-10):
苹果A1278 电源小板上的小
三极管
烧糊了 问下是什么型号
苹果

网友:
烧糊了,导致充电慢是不是? 可以直接拆掉不装的

网友:
至少也给个图片什么的吧这叫怎么帮到你

网友:
看起什么作用啊,好多可以直接代用的!

网友:
什么版号.我帮你找找看有没有定位图,或者去某宝买电源小板看看

网友:
下载一个图纸看看,或者到别的板上找一个脚位一样的试一下

网友:
双二极管。。。。。。。。。。。

网友:
这个电源头小板上的,三个脚的,不要也可以!

网友:
你把图片传上来 哪个管子 别人也好帮你看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