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显示器驱动升压一体板如何改通用的升压板和灯管

楼主(2017-08-10):
       最近遇到一件烦心事,一台27寸的三星LED显示器,外置电源适配器,触摸按键,驱动和升压一体的板子。具体型号也忘了。机器亮一下就灭,最后查了下是灯条的问题。灯条是六针接口,30灯,9粒一组的。淘宝上找了一圈,竟然没有这个灯条,最后就用二针的通用灯条接了一条,供电的那条取的原供电的第一组供电点电压,到是正常能用了。可是用了半个小时不到板上的升压管给干短路了,说明这个方案不行。换了个好管子,又正常了,可是不敢再试了,想着要不把升压板也改成通用的就可以了么。于是动手,可是要动手才发现跟在板上找不到ON和ADJ这两个点啊,图纸又搞不到。客户又催的急,最后人家说不修了。第一次碰这种情况非常郁闷的一事情。
       老大们给支个招啊,你们碰到这种情况一般是咋解决呢?要不以后再有这情况还得扯啊,知道的老大们告诉咱一下吧。
       为了好说明问题,我给上个板子的图,当然这个不是我当时修的机器的板,但是是一个意思,就是这种驱动高压一板子。图如下:

网友A:
通用灯条和这个板子高压不匹配,要把高压一起换掉,ON可以在屏供电上取!

网友B:
把通用的升压板也该上去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通用的升压板也该上去试试看

我说的就是把通用升压板改上去,这不是找不到ON和ADJ吗,如何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用灯条和这个板子高压不匹配,要把高压一起换掉,ON可以在屏供电上取!

屏供电改成开机,会白屏一下的,我改过几个,效果不行,不好交差啊。

网友D:
on及adj有走线的,你仔细找找能找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on及adj有走线的,你仔细找找能找到的

这样的 多层板
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
感觉跑线 非常困难啊

网友:
正常情况下  选择维修  一般MOS管坏的比较多  过了 检测反馈电路    改的话非常简单  我是新手  说错了  别怨我 啊   首先我们要确定背光灯条到底是不是好的 其次我要判断升压电路去往灯条的电压是多少 找到这两点 就好办了   如果你招不到  没有关系  还有一招  淘宝买LED灯条 灯条和升压板同时上  保证药到病除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通用的升压板也该上去试试看

你说的ON  和ADJ  就两个电平  其实很简单  我们可以翻阅芯片的PDF  找到开启脚即可 至于ADJ  直接悬空 还有  我们要考虑 ON是高电平有效 还是低电平有效 这个很总要    还有一些显示器  它不是一个电平  它是一个脉冲 这样的 就稍微难搞点

网友:
这种 显示器 通病 就是灯条坏 我是直接换上面的灯珠  没有返修的  不用任何改装

网友:
on串联一个100的电阻到屏供电,ADJ可以不用接。

网友:
直接换套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就是把通用升压板改上去,这不是找不到ON和ADJ吗,如何改

楼上说的"你说的ON 和ADJ 就两个电平 其实很简单 我们可以翻阅芯片的PDF 找到开启脚即可 至于ADJ 直接悬空 还有 我们要考虑 ON是高电平有效 还是低电平有效 这个很总要 还有一些显示器 它不是一个电平 它是一个脉 "

网友:
没有图纸真的是不好找到ON 和ADJ 。

网友E:
灯条坏了修好就是了,都不用改,一般都是线断了要不就是哪一个发光二极管开路了,把它找出来就好了,有换的换一个没换的直连者行。改来改去麻烦得要死

网友:
灯条坏,大多是灯条的插头虚焊;或是坏一、二个灯珠。灯珠也能换。功夫与换灯管的时间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灯条坏了修好就是了,都不用改,一般都是线断了要不就是哪一个发光二极管开路了,把它找出来就好了,有换的 ...

谢谢层主,这个方法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灯条坏了修好就是了,都不用改,一般都是线断了要不就是哪一个发光二极管开路了,把它找出来就好了,有换的 ...

个别灯不亮的话,屏幕上会一块黑,客户肯定不同意。

网友:
感觉原厂的led比老的LCD显示器难修,换个灯珠还要拆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