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10P用电池掉电 给个思路

楼主(2017-08-10):
联想Y510P 用电源怎么使用都没有问题 用电池不定时掉电  电池更换过 充放电MOS管也换过

网友A:
有没有示波器嘛  打打看是不是用电池哪路供电不稳定

网友:
用电池时公共点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B:
你要看掉电的时候主干线的电压掉下来没有  掉下来查放点电路  不掉查电源检测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示波器嘛  打打看是不是用电池哪路供电不稳定

没有示波器啊  很是头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看掉电的时候主干线的电压掉下来没有  掉下来查放点电路  不掉查电源检测电路

嗯  我去查查看

网友:
楼主真的好厉害啊 。好厉害啊好厉害啊好厉害啊

网友:
示波器很好的

网友:
这机器记得修过一次类似问题 后来是在公共点 加2个滤波电容就好了

网友:
那就要查在电池状态下是不是哪个电压不正常,可能是主板哪个芯片不良了,电压偏低,因为电源的功率大,驱动能力强,而电池的电流小,芯片不良就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示波器啊  很是头疼的

没有伤示波器就不好搞了,先检查一下容易出现问题的cpu供电,3v5v等

网友:
这种没有示波器真是难办哦

网友:
楼主真的好厉害啊  谢谢分享了。。。。。

网友:
这种属于疑难杂症了

网友:
测一下保护隔离           :4_113:}

网友D:
刷刷bios试试额...................................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刷bios试试额...................................

已经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