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55L,不认硬盘

楼主(2017-08-10):
ASUS X555L,板号是X555LD,REV3.3,。刚拿来的时候以为是硬盘坏了,换个WD的硬盘,有时能认,有时不认盘,但是我进入PE就可以认到新盘,装系统都可以正常装完,就是用硬盘引导的时候就不行了。装上客户原来的硬盘进PE,直接认不到盘,BIOS调试了半天还是不行,刷个BIOS ,还是不行,我刷的BIOS是好的,可以正常开机,于是又把原来的BIOS刷回去,用各种方式装系统,又把硬盘小板的接口加焊了一下,理所当然还是不行。折腾了两天,决定换个硬盘小板,小板发回来还是不行,郁闷啊。188块钱啊白花了。进PE能认到硬盘,每次都能认到,我还复制了一个WIN 7的系统到硬盘,中间没有一点中断现象。这样的话硬盘供电线,数据线应该都是好的,可为什么可就是不引导硬盘。谁能给我讲一下其中的原因啊,我BIOS设置的没有问题,硬盘也没有问题

网友A:
确实这个机器那个接口小板容易坏 我觉得还是bios

网友B:
WIN10有没试过,没引导吗?应该是BIOS设置的问题,仔细的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10有没试过,没引导吗?应该是BIOS设置的问题,仔细的再看看

没有试过,客户要WIN 8,我就装了WIN 8,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这个机器那个接口小板容易坏 我觉得还是bios

BIOS我也刷过,刷了两个,都不行,而且机子有是能认盘,有时不认盘,

网友:
不引导硬盘的话 系统有什么报错吗  系统不对可以装清装原版win10 测试一下(硬盘要全部删除再新建就OK了)

网友:
现在新款华硕机器好多要装WIN10

网友C:
这个是不是单独是个硬盘接口小板的,这个机器就这样,那个主板和小板连接的座子很容易出问题,我都碰到好几台了,有几台是声音时有时无,插一插又好了,有几台都这样,时不时的不认硬盘

网友:
要换接口了,主板上的接口出问题的多!买接口回来换掉主板上的接口!

网友:
装win10,用UEFI引导。。。。。。。。。。。。。。。

网友:
会不会是BOIS里的程序有问题了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不是单独是个硬盘接口小板的,这个机器就这样,那个主板和小板连接的座子很容易出问题,我都碰到好几 ...

你是把硬盘 小板换了????我特莫换了还不行

网友:
是不是UEFI的功能没关?一般出厂的WIN8和WIN10是UEFI引导的,重装需要在BIOS关掉,还有硬盘的引导分区是什么样的?是GUID还是MBR,GUID重装要转换成MBR的,不然系统装进去不会引导

网友:
你换个win10系统试一下吧,说不定和系统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把硬盘 小板换了????我特莫换了还不行

换小板没用的,是主板上的座子坏掉了

网友:
装完系统不引导肯定有英文提示吧,进pe修复一下引导试试,前天碰到一台联想y485也是这情况,做完系统不引导提示无硬盘引导,进pe修复下引导再重启就好了。

网友:
你硬盘GPT分区看看,要是MBR分区的话就改下BIOS模式,不过GPT分区只能装WIN8以上系统

网友:
这个是BIOS设置的问题,在PE下可以认盘说明硬盘是好,在BIOS把BOOT的加密关掉,改成传统模式引导系统

网友:
硬盘数据脚你测一下。组织对不对,实在不行,你把硬盘放在光驱位置

网友:
分区表的格式分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