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通病发个维修吧

楼主(2017-08-10):
E40 显卡的问题。这个估计都懂吧。AMD的直接建议换主板。INTEL的018的这个显卡从新做或是换个。外界花屏直接更换显存 上面2个先换如果不行下面一起换,这个显卡很好找。不用买。换好就是150.少了别干。因为费劲啊。G400 开机不显示进水。PU701进水。这个芯片直接换个。进水部分处理下。发现上电这个PL701瞬间拉低。直接示波器的BST脚。前段有后端不够。直接换PR713河PC07搞定。上CPU 电流1.1A左右不显示操蛋的1.05前段总线电压。直接换个U显示了。坑爹了。好点南桥没烧。

网页一过客。 + 1 + 1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你说的是E40显卡通病吗?这个显卡不是很贵吗?

网友:
018   150 你就干了啊

网友:
不掉点吗?    每次我做都要补点

网友:
             一言不合就干桥    哈哈哈哈哈

网友:
为什么要换板, 换芯片不可以吗

网友:
一言不合就干桥的,这个机子你修了多少台?  AMD的机子E40 实验好多了返修太大。补返修是客户换机子了,懒得找你。因为E40 不管是AMD还是intel的这个机子散热片还会出问题懂吧,尤其是INTEL,换新显卡成本120这里说下显存是拆机的一个显存新的6块钱。所以呢根客户要求 原版150  全新260.  原版处理好散热换散热片1年半没问题啊。换新显卡温度用新散热片跑鲁大师大概在73度左右。原版显卡鲁大师新散热片大概80度。AMD 的散热片更不用说了。AMD北桥001 显卡207 2个成本200块钱,全部换新的温度你也高。对了说掉点的你玩BGA的懂温度,先200焊下 再从新拆下就OK了。我一般一次搞定前几年是那样子干。别问我知道的多。我一个人一个月不带修别的 单单修笔记本差不多200台左右。 好几年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以后遇到这种问题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
E40 还有一个散热器也容易坏不,不光是显卡问题。

网友:
E40通病呢,上次修道一个下面掉了焊点 ,还爆珠的

网友:
楼主真的很厉害   ,我要是你的话就没有这个耐心来着的

网友:
e40显卡通病,黑胶不好弄。。。。。。

网友:
这个机子就这个通病 有胶不好取 太坑了

网友:
150我坚决不干,,加焊差不多,,150重做是不是太便宜了点

网友:
收场通病  感谢  楼主

网友:
150也太便宜了吧 。。。。。。。

网友:
一般重做商家160,换再怎样要260吧,不然实在没什么心情弄,还是有点麻烦的

网友:
学习了 谢谢老哥....谢谢分享十分感谢

网友:
这破机显卡,北桥,散热器都是一坑。

网友A:
认证下几百块 这都不是事  问题是下载个东西 TM下载分页太多了吧   一天就给迅维网上班了

网友:
这个机真是鸡肋,修返修率百分百,换的难度好大,一不小心就报废。

网友:
黑胶处理好还是比较好弄的,就是这个机器返修蛮高的了,使用的时候不会太长。

网友:
学习了        老司机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认证下几百块 这都不是事  问题是下载个东西 TM下载分页太多了吧   一天就给迅维网上班了

同意    双击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    双击66666666666666666

认证你才几百啊?我的要1299元,啊啊啊啊

网友:
修个本子才150 技术太不值钱了吧

网友:
笔记本值钱就收得起钱,本身就不值钱的笔记本你要高了人家就不修了

网友:
一干这种桥我就心虚 很容易掉点

网友:
150   收的太低了把    这机器散热不好  散热器容易坏

网友:
不错学习了不错学习了不错学习了不错学习了

网友:
哈哈,150太便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