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ms-7680 rev3.3触发掉电无配件另类改电路维修

楼主(2017-08-10):
主角 ms-7680 ver3.3

触发掉电,

示波器打发现vccpll1.8v没有起来。

发现5脚芯片坏,由于没有这个配件了。再看板子上正好有提供改电路的绝佳位置。直接动手改电路了

不用去买芯片等配件了,直接硬改吧。11.5k这个电阻相信华硕板子修的多的朋友绝对不陌生

这个东西爱变质,所以备一点有备无患  最后送上点位图+电路图

再来探讨一个华硕主板信号的问题,我疑惑,求解答
探讨一个问题。在点位图中,一个信号名称的后缀带有p n 比如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510008551\QQ\WinTemp\RichOle\1MEA1_TT6EHHS]5C~T31B2K.png图纸这个信号。dmip dmin 我是否可认为这是输入与输出?类似二极管的pn一样,p代表﹢  n代表-

MS-7680-3.3 点位图.zip

网友A:
我觉得吧 不用那么麻烦,直接芯片取掉,1脚5脚直连就可以了。当然了我也没下图纸具体看,只是单单从图片看的与你发分析引起的思路。。错了勿怪勿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吧 不用那么麻烦,直接芯片取掉,1脚5脚直连就可以了。当然了我也没下图纸具体看,只是单单从图片看 ...

直连你的u发热严重,而且是有复位不跑码。。。。。u还可能直接挂了。。。。

网友B:
最近小柯师傅的帖子挺多啊!这么有时间?挣钱写贴两不误!

网友:
该电路也是需要技巧的!要多少V的电压直接调过去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板子时常遇到送修,涨见识了

网友C:
这种情况我是直接用1117改,这样快点,因为电流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我是直接用1117改,这样快点,因为电流不大!

多此一举。。。。。。。。。。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小柯师傅的帖子挺多啊!这么有时间?挣钱写贴两不误!

忙里偷闲。。。。混点分下载几个图纸用用

网友D:
我刚好有7680的图纸,打开图纸看看那个1.8V的五脚芯片是什么

网友E:
为什么说用1117来改是多此一举 三段稳压的1117可以直接输出1.8v的 不是很方便吗 而且1117的管子在显示器驱动板上随处可见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说用1117来改是多此一举 三段稳压的1117可以直接输出1.8v的 不是很方便吗 而且1117的管子在显示器驱 ...

楼主的意思 应该是  用1117改 难看  工也多
楼主这种方法  挺好 不过就是要备好电阻

网友G:
如果是我   内存供电  直接过去了

网友H:
11.5K电阻不怎么好找,可以把R381位置的10K电阻转移到C306,然后原来R381电阻位置换成8.2K电阻,这样分压出来是1.81V的基准,毕竟8.2K电阻板子上能找到的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吧 不用那么麻烦,直接芯片取掉,1脚5脚直连就可以了。当然了我也没下图纸具体看,只是单单从图片看 ...

直连,那么VCCPLL基准参考就是3.3V,后续输出的PLL电压也就是3.3V,这个直接会有烧U烧桥的可能性。离标准1.8V相差甚远。

网友I:
改电路要对电路原理有很深的功底。。。我也认为8.2K电阻比11.5K电阻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刚好有7680的图纸,打开图纸看看那个1.8V的五脚芯片是什么

产生1.8ref的基准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I:
改电路要对电路原理有很深的功底。。。我也认为8.2K电阻比11.5K电阻好找

我是华硕pll休多了。。。看见pll就想起11.5k这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意思 应该是  用1117改 难看  工也多
楼主这种方法  挺好 不过就是要备好电阻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啦。不过最终目的主板能工作就行。你的那方法也可以,就是不够美观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我   内存供电  直接过去了

1.5v拉过去,将是没有cpu供电的节奏或者是不跑码。。。。你可以试试

网友J:
引用 网友H:
11.5K电阻不怎么好找,可以把R381位置的10K电阻转移到C306,然后原来R381电阻位置换成8.2K电阻,这样分压出 ...

哈哈哈,轩辕大大说的很对。我是pll  10 11.5k休多了。在华硕板子上。所以看见1.8瞬间想起11.5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哈哈哈,轩辕大大说的很对。我是pll  10 11.5k休多了。在华硕板子上。所以看见1.8瞬间想起11.5k了。。。 ...

正常,像这样改能省去V星主板上的UP7707这样的小5脚芯片,毕竟这样的芯片一时半会找不到。反正就是基准,人为改出来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