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H61MXL-K

楼主(2017-08-10):
富士康H61MXL-K  无显示,cpu供电偏低,刷bios修复

ok 富士康PC H61MXL-K.rar

网友A:
cpu供电偏低,刷bios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偏低,刷bios修复

水的辣么明显吗

网友:
cpu供电偏低,刷BIOS解决,看来俢板得先刷一下BIOS

网友:
无图无真相 有点质疑 不过上传了BIOS 值得鼓励

网友B:
好歹也上个亮机图,不然还真是无图无真相。

网友:
刷BIOS修复电压偏低??真的假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歹也上个亮机图,不然还真是无图无真相。

求助一下  it8728f和绿线连接的是第几脚

网友:
没图没真相,怎能相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助一下  it8728f和绿线连接的是第几脚

普通版是76脚PSON,技嘉专用版是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