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过7P 重摔 现在卡顿 有时候很正常 有时候很卡 刷过机 没用。

楼主(2017-08-10):
今天修一台7P 修到开机进系统。发现偶尔卡顿。。。。一般卡顿音频,WIFI。。可是我现在都拆了。7P有3个小音频都拆了。三个好像有两个音频一个振动控制。反正都拆了。就不见好。不知道哪下手了。系统也刷过了。大音频也拆了。WIFI也拆 了。还是卡。。。
先上图给大家看一下吧。

路过的大神帮看看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摔过的机器不好说CPU,硬盘都有可能,先刷机试试看吧

网友B:
重新焊接硬盘试一下,重点围绕硬盘干

网友:
美遇见过  等待楼主的维修结果 分享看看

网友:
又是厉害之人呀,修苹果的都是牛呀,嘻嘻嘻。

网友C:
这种故障修的,真心烦,硬盘,CPU,一个一个的试啊,没人能给准确的答案

网友D:
你这是在修船吧,这还是个手机????

网友E:
我接一个也是重摔的,本来能开机,在我店里刷机后 直接不开机啦。 发到迅维说板层断线了 救不活啦 。  唉 这顾客不知道会不会找我闹。看来重摔的机器不能接。

网友:
给客户报风险,然后刷机看报错。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块重摔的小6,硬盘已经搞了,准备干CP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摔过的机器不好说CPU,硬盘都有可能,先刷机试试看吧

刷机可以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新焊接硬盘试一下,重点围绕硬盘干

硬盘重做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故障修的,真心烦,硬盘,CPU,一个一个的试啊,没人能给准确的答案

CPU还没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在修船吧,这还是个手机????

呵呵。的确比船都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接一个也是重摔的,本来能开机,在我店里刷机后 直接不开机啦。 发到迅维说 ...

这样情况都是要提前跟客户说明风险的,你这不提前沟通,不跟你闹才怪

网友:
把跟CPU通讯的小IC拆了比指南针

网友:
怎么现在7的问题感觉好多啊。这么容易坏

网友:
还是没有找到是哪个地方的毛病吗?

网友:
楼主你这样的大神都无法搞定,我看能搞定这问题的人少了很。

网友F:
好像有个帖子说是硬盘坏了,换个新硬盘试试。

网友G:
认真看下小音频有没有开路或者掉电虚焊。

网友H:
  这个板子也变形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认真看下小音频有没有开路或者掉电虚焊。

几个音频都拆了。不装音频应该 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板子也变形了吧

那肯定啊。都弯成这样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我接一个也是重摔的,本来能开机,在我店里刷机后 直接不开机啦。 发到迅维说 ...

重摔进水的机子都要事先给客户说清楚 有风险的 免得扯皮

网友J:
注意音频底下掉的接地点,电池数据有没有。也会卡机哦,还有检查CPU边上的电感。

网友:
老司机值得学习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K:
换了这么多很尽力了,反正我是没有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I:
重摔进水的机子都要事先给客户说清楚 有风险的 免得扯皮

那肯定的,这种机器。他要数据的,后来卡,没修好。收了个修开机钱。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注意音频底下掉的接地点,电池数据有没有。也会卡机哦,还有检查CPU边上的电感。

CPU电感???  什么意思??电感有问题不就不开机了吗?CPU 边上的都是很重要的。。有问题机器都开不起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换了这么多很尽力了,反正我是没有思路

我也头痛着呢!

网友:
估计cpu问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L:
CPU电感???  什么意思??电感有问题不就不开机了吗?CPU 边上的都是很重要的。。有问题机器都开不起 ...

半虚焊状态。

网友M:
摔过的一般都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像有个帖子说是硬盘坏了,换个新硬盘试试。

有道理。但机器客户已经拿走了。上次遇到再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摔过的一般都放弃

没办法了,只能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