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E1-410G通病 版号EA40-BM 13233-1M 48.40C10不显掉电

楼主(2017-08-10):
宏碁电脑白色 E1-410G 开机马上掉电 拆机 裸板看电流0.26左右就掉  拆掉内存坚持一会才掉 换个内存0.37左右一会还是掉 换个槽还是一样 有时o.26左右有时0.37左右 有时开机电流停在0.033左右迟钝一小会电流才继续上升 大概测了一下供电都出来了 先刷BIOS 找了下电脑里的文件不见了  在迅维下了个 刷上不行还是一样  又下了一个还是不行 故障还是老样子 去某宝买了一个刷上还是老样子这下死心了 因为有之前的维修经验直接就去加焊桥CPU集成的芯片了

加焊后测试上电没没迟钝直接跑到0.37 看电流看不出什么的 宏碁的很多电脑就算正常了也不能按开关关机 还是街上屏试下

亮了 装硬盘进系统试下

各方面都很正常

这个本过完年一共修过3个   现象电流差不多一个刷BIOS   一个做桥CPU集成芯片  这个又是做桥CPU集成芯片 看论坛有些刷BIOS的 现象基本一直 总结 这个本电流跑0.26左右 0.37左右 基本供电都出了 就是刷BIOS和做BGA了 也有意外把   这两种情况居多  顺便上传下BIOS和EC程序  绝对绝对是好的 刷上去试了 没有开机慢等一些问题

网友A:
你这是经验还是条件?没看到查的条件,只看到供电,复位呢?

网友:
现在这单CPU出问题的也很多啊,板子做得又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经验还是条件?没看到查的条件,只看到供电,复位呢?

看标题。。。。。。。。。。。。。。。

网友:
这种新机器 有点开电流还真的开不出来

网友:
看来INTEL的单桥CPU也容易空焊啊!

网友:
这机器待机时候有没有3 5V ? 我这台有线性电压  3 5 没有

网友:
我一台机子也是,这样,开机电流大概0.3,客户说有时可以开起来,那就排除bios问题,估计是虚焊,用电吹风吹显卡,开机,一样,吹cpu,开机可以显示了,应该是cpu虚焊,上BGA加焊,焊好还测试还是一样,,风枪吹cpu有时可以显示,没钢网,客户明天就要去学校了,不敢拆植cpu,搞不定了,准备还给客户

网友:
还好CPU没有报废,报废就没有价值修了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U和桥集成到一起的  这是几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