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硬盘07B蓝屏,会是哪里问呢?从来没遇到过!!

楼主(2017-08-10):
希捷硬盘 型号 ST500DM002    试了几个主机都是代码07B蓝屏,进PE也是一样。。不是BIOS IDE 模式问题,,,确定是硬盘问题了,,,会是哪里的问题呢???固件吗???从来没遇到过!!!MHDD扫描硬盘又没坏道。。。

网友A:
既然没有坏道 就直接换硬盘上的电路板,然后把BIOS 焊接过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没有坏道 就直接换硬盘上的电路板,然后把BIOS 焊接过去

会不会就是BIOS问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就是BIOS问题哦???????

一般都不是BIOS问题电路问题,电路板就40元以下

网友C:
胡说八道,这个是4K盘,ST公司固件做的太激进,导致小问题过多,做下M指令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胡说八道,这个是4K盘,ST公司固件做的太激进,导致小问题过多,做下M指令就好了

怎么做呢???我是硬盘小白!!!!

网友:
你们都是大神,好东西

网友:
第一,系统问题,不要用G版的系统,第二,这个硬盘是被人家软砍过的导致有一个模块掉链子了,第三,重新买一个新的,一般M格式化都起不了很好的效果

网友(2017-09-09):
换台主机试试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