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掉电故障全面分析

楼主(2017-08-10):
A-系统运行中掉电:温控电路(CPU/GPU/EC/SB/IO)、散热
B-触发瞬间掉电:短路过流(电容、MOS管、IC),用烧机法一开始要低于额定电压。
C-元器件由于虚焊造成的掉电:从信号入手,(电源管理IC、储能电感、电容、)
D-PWM电源IC:用示波器测量可疑电压的波形,看是否过压还是欠压。
1.开机掉电排除:按键上是否有稳定的电压、供电、温控、CPU本身、COMS放电、北桥、显卡、内存、0.8—0.9A考虑
  北桥、显卡、内存,测电感的对地阻值,各个供电电感有无电压产生出来,附近的大滤波电容是否有纯净的波形。
2.电流上升后瞬间掉电:有部分电路没有工作,没装CPU或假负载,短路
3.0.3几A掉电,可能是有电压没出来,如果各路电压瞬间都有,查PG信号。有可能是因为保护隔离电路的MOS管G极没
  完全导通,而导致公共点电压负载能力不够,而不产生电压。
4.开机有规律掉电:A:温控(可以通过直接短接CPU温控中的H_THERMDA、H_THERMDC来去保护)B:供电电压不
  良引起保护(偏高或偏低)C:供电节流保护(测ILIM引脚电压是否正常)
5.触发掉电基本有2种可能:电路保护、有部分电压没有出来。电路保护时,电流一般会回到
  0.00A,并且连待机的3V 5V都会没有,不能再次触发。触发电流有跳变,电源指示灯亮几秒后熄灭,待机回到0.01A,
  可以反复的再次触发,说明不是板子保护,而是有电压没起来!
6.进BIOS关机,或在系统里安装软件就关机,在系统里不安装软件正常使用,重做南桥,或加焊。
7.进系统几十分钟左右就掉电,考虑散热外还应当考虑CPU供电和CPU、CPU座8 P
8.刚进系统进度条就掉电,可能是系统问题或CPU供电问题
9.待机正常,按开机键跑一会掉电,不能再次触发,须拔电重开才能触发是保护了(有短路或温控)。
10.每次到系统进度条就断电,排除系统驱动的问题后,首先要考虑北桥(调用显示和内存资源较多),也不排除南桥和
   其他设备
11.一运行程序就掉电:北桥与CPU外核供电电容滤波不良
12.显示LOGO时断电,风扇转速过快导致电流过大,主板负载不起
13.不定时掉电可能是待机键有问题9
14.掉电或不能启动先观察导热膏是否干枯导热垫是否完好
15.IBM R50E不插硬盘的情况正常插上硬盘刚到LOGO画面就掉了,重启一样,不断掉,换硬盘--测硬盘供电--测硬盘接口
   的对地阻值--测南桥供电--查各大电压--cpu供电--加焊更换南桥--发现待机的时候硬盘指示灯一直是亮的换下PMH,更换
   后机器正常(时序不正常)
16.DELL机器掉电有很多种,不过CPU也会掉电,内存不过也会掉电。D610因没有CPU内核电压会掉电。DELL只有过了显
   卡才会不掉电,显卡附近的电压为1.2V,低了就可能不启动.
17. 旭日150待机0.06A按开机键瞬间掉电,电流为0.08A,结果是补焊CPU供电芯片搞定。
18.惠普DV6000开机掉电,电流0.32A,无CPU供电(几秒钟就掉下来)最后加焊北桥成功。DV6000,AMD,6150北桥,开机
   几秒到0.4A几掉电,测CPU电压有0.5V(另一端可能要大些)以后注意测量电感电压不正常时,要测电感的另一面或旁边
   的大电容才准确,SHDN 2V怀疑不正常,测PCIRST无电压就掉电。后来根据通病判断法直接加热6150后不掉电了,亮机。
   再次测PCIRST到0.7左右才出来3.3V,CPU供电一端0.8V另一端1.1V。看来此机先判断6150才有复位。(可能是万用表反
   应较慢)
19.东芝机器掉电很多是由于CPU旁的NEC大电容有问题,可以多换几个330的电容并在一起。东芝1130待机0.03触发到0.04
     回到0.03发现是休眠开关机械故障。撤掉。此机内存不过会掉电反复重启。
20.华硕A6K不过内存(主板上三个灯同时闪烁,诊断卡的复位灯也不停的闪)就会掉电,加焊北桥。
21.SONY PCG-7G6P不用原装电源会掉电
22.声卡不正常(微短路)也会引起进系统掉电。
23.过内存掉电,拔掉内存不掉电。刷BIOS.
24.H8虚焊会引起掉电,不触发,跑内存掉电3
25.内存槽不良引起短路掉电也要注意
26. 跑1.1A掉电可能是因为主板屏线旁的3.3V保险烧掉,同时此电压又是一个反馈信号。
27.接电池正常用适配器经常掉电,充电部分有问题会出现此问题.1
28.自动触发掉电可以分别断开EC或SB的晶振来控制自动触发,然后排出掉电问题。
29.开机后过一会自动待机或掉电,不能马上启动过一会又能启动反复待机或掉电。检查CPU的-THERMTRIP信号,或散热
30.掉电问题用示波器排除思路:示波器比较南桥的SLP_S3#和RSMRST#(来确定待机电压是否正常), 掉电瞬间为
    SLP_S3#在RSMRST之前掉,说明掉电与RSMRST无关,继续查SLP_S3#与PM_PWROK,依旧是S3在前,再查SLP_S3#
      与 VR_PWRGD,终于有所发现,在SLP_S3#下降沿之前,VR_PWRGD有几次短暂的低跳变,再查VR_PWRGD与VRON,
    在 VR_PWRGD出现低跳变时,VRON并未有动作,代表CPU供电部分有问题,VCC_CORE有一个1.5V的尖峰,怀疑为
    MOS管不良或者滤波问题。
修SONY掉电最多的是散热不好,CPU核心供电虚焊,保护电路误动作!比如SONY VGN-CS325J 开机后30秒或不定时掉,直接摘
Q7,Q8,把Q7的2-3连接,还掉就更换ISL6262,问题解决.还有SONY VGN-CR353,不定时掉电,显卡换过全新无铅的,散热良好,直
接摘Q6,Q7,把Q6的2-3连接依然掉电....最后摘了Q15和U4后,问题解决!纯粹护电路误动作

网友A:
好像又前在哪里看到过一样的,算是一种经验总结吧,掉电问题确实比较麻烦

网友:
这是以前上课时的笔记吧

网友:
写的不错很详细,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
这种只可以参考。好多掉电的问题很难弄得。

网友:
值得学习,看来我得好好背一下啦

网友(2019-01-08):
写的不错很详细。。。。。。。。。。。。。。。。。。。。。。

网友(2019-04-02):
第一次见有人把掉电写的这么详细,感谢楼主分享,写了这么多。

网友(2020-07-26):
这得秀多少电脑,才能有这样的总结啊  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又前在哪里看到过一样的,算是一种经验总结吧,掉电问题确实比较麻烦

是的。标点符号都一样。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526863-1-1.html

网友(2023-03-06):
能用上就好   谢谢楼主   重新分享      收录了

网友(2023-11-10):
感谢分享!已经收藏了。

网友(2026-03-15):
学习中进步,积累经验,精益求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