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26S 触发掉电

楼主(2017-08-10):
如题 触发瞬间掉电  各个电压都有 温控正常 有时能显示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显卡容易出问题,是不是ATI的显卡

网友A:
把rtcrst的电容扣了吧,我被这机器坑了三次。还是同一台

网友:
这种机子很多都是显卡有问题的,,,

网友:
这个机器最多的问题就是显卡,你可以先刷个BIOS程序

网友:
先加焊显卡看看,好多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看看不显示的时候跑马没,键盘大小写可不可以切换,如果可以的话那就加焊显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rtcrst的电容扣了吧,我被这机器坑了三次。还是同一台

修个机器也是难为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