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B320

楼主(2017-08-10):
B320独立显卡CI61HS V1.0花屏显卡换过BIOSS刷过还有什么问题吗
显卡

网友:
那你就查显卡的供电啊!还有显存的供电也要查的。

网友:
显存问题也会花屏呀,查显存电压和显卡电压

网友:
把两边的排线擦擦,然后查查显存供电,显卡

网友:
显示器花屏你换过排线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