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A1418 _820-3588-A_ 故障

楼主(2017-08-10):
A1418 820-3588-A_
  机器故障现象是3V短路,换过那几个通病的电容也是一样的短。换了南桥后OK,不短了, 现在的现象是:开机有声音, 白屏,过了一会儿出现个问号。在论坛上下了一个BIOS  就是修复ME,通用版,   结果,开机马上有声音了, 就是黑屏,    又在论坛上下载另一个BIOS   现在和原机的BIOS一样,开机慢,出问号,
   哪位大师有这个机子的BIOS好的,

网友:
问号是没有识别到硬盘的节奏吧,换个硬盘看看,不行在换个桥

网友:
苹果的BOIS 只能去买了 可能会很贵的

网友:
你把你下载的第一个开机快的BIOS程序里面的ME提取出来,放到你原来的BIOS程序里面就好了。

网友:
你如果不会合成BIOS程序,你把两个BIOS传上来,我帮你合成。

网友:
那应该还是BioS问题,再刷刷看。

网友:
在宝上花了50元买了一个,刷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