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20寸显示器 无背光维修

楼主(2017-08-10):
接同行送来一20寸杂牌显示器 说是急要 他在这等 让立马修好!接电源 指示灯正常 用灯照屏能看到无信号暗影
故障锁定 无背光
拆开 LED的屏   测量高压12V供电正常 开启信号0V
拆下驱动板 小强拉的屎把几个地方搞得有点小腐蚀 洗板水清洗下通电还是一样
既然 显示图像正常 只是无背光开启 你又急要 小弟就给你亮个绝活

上图 相信大家都能看懂 我就不做多解释了  看懂的麻烦给加个分
妥妥的秒杀 唯一 一点亮屏会小闪一下  正常使用就无所谓了

网友:
的确绝活,不过修笔记本的时候常用到

网友:
看不到图不够权限,是1117改on/off吗,还是adj直连,难道5v电阻分压?或是三极管加电阻.

网友A:
就是直接拉的屏供电吧,这招哦用过几次,简单快速

网友:
简单实用,方便快捷,很好的方法!

网友B: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是屏的供电5V 这个师傅也教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直接拉的屏供电吧,这招哦用过几次,简单快速

哈哈 是的 就是拉的屏供电作为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是屏的供电5V 这个师傅也教过的!!

猜对了 就是拉的屏供电  我接的是3.3V

网友:
如果客户不是催的急的话,顺着跑一下线,还是能找到开启的。

网友:
地球人都知道了,道理是一样的。顶楼主一个!

网友:
就是直接拉的屏供电吧,这招哦用过。。。。。。

网友:
简单方便快捷,  不错。。。。。。。。。。。。。。。

网友:
哥 你修液晶的技术真好 我碰到这样的就直接放弃了 让客户换屏  就说屏坏了

网友:
拉屏供电当开启。。。。。。。。。。。。。。

网友:
用屏电压当开启就是有一个缺陷,开机要白屏一下,再正常显示,如果客户不计较都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是直接拉的屏供电吧,这招哦用过几次,简单快速

正常的 ON 开启信号 是进过电路转换的
直接从屏供电作为开启
会出现 什么后遗症吗

网友:
感觉 没有详细的 图片标示和说明
不好加分啊

网友:
都是直接把开启,接到 供电上正常使用

网友:
针对 用屏电压当开启的缺陷,是否可加个RC延时电路化解。

网友:
我一般都是在主板上找的

网友:
没这么干过,都是跑电路找那三极管,不过客户不等,也是应急的好办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正常的 ON 开启信号 是进过电路转换的
直接从屏供电作为开启
会出现 什么后遗症吗

一般是没有什么后遗症的,不排除有些机器效果会不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没有什么后遗症的,不排除有些机器效果会不好

楼主说 开机会白屏下
是所有这样改的 都有着情况吗
这样的话 有的在乎的客户 会计较
好像这样的解决方法不太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 开机会白屏下
是所有这样改的 都有着情况吗
这样的话 有的在乎的客户 会计较

有的机器不会开机白屏,有些会,如果客户不愿意就换七驱动板或者修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机器不会开机白屏,有些会,如果客户不愿意就换七驱动板或者修驱动板

看来 得根据机子情况来看
修驱动板 难度一般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