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修故障板

楼主(2017-08-10):
周三去华强带了块故障板,看到上面有个标签写的灯光应该被修过,去掉屏罩一看果然被动过。触发后有显示无背光,仔细看可以看到哈喽界面,打开一眼看出L1503比正常的小,原来同行用其他的电感代替,一看就是没有专业培训过的,L1503是一个升压电感,一头4.2v,一头17-24v,我拆了他的替代品,安装新的1503,测试故障依旧,然后查对地是正常的,u1502也被换过了,我接着拆吧,拆了测.u1502板低阻止,c3脚没有阻止,这是电池直pp vcc main,没阻止绝对板低断线,走L1503第二脚直接飞线过来,安装u1502和L1503,扣屏测试完美复活。

网友A:
开机有账号吗 有的话怎么解决。牛在哪学的手机维修。学了多长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有账号吗 有的话怎么解决。牛在哪学的手机维修。学了多长时间。

手机维修 学习 可以联系迅维的手机培训

网友:
开机有账号吗 有的话怎么解决。学了多长时间。又手机的电路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有账号吗 有的话怎么解决。牛在哪学的手机维修。学了多长时间。

意向报名或了解相关科目详情可联系我QQ1727176051,电话0755-27391022

网友:
楼主66666,技术很到位啊,分析的很好,一针见血,厉害了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 之前应该是有基础的 不然不会这么666

网友:
厉害了,修苹果对同行的利润高不高

网友:
最近在我手里又死了一台iphone6.。。。。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一针见血,楼主666